显卡运行任何3D程序后都会吱吱的响,求教

楼主(2012-10-22):
具体情况是这样:显卡跑甜甜圈,跑3DMARK等3D程序时(包括3D游戏)都会发出吱吱的响声,就像电流声。

开着甜甜圈后,打开IE浏览网页,鼠标动一下,就响一下,滑动鼠标中间的滚轮,也会响。鼠标不动的时候,声音比较小,只要一动,就大。是动一下就响一下。

不运行3D程序时,正常。
真心请教论坛里的各位前辈,此问题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电感的高频尖叫,看看电感有震动的虚位不?电流大了就有这个尖叫声的了,正常的啦

网友:
就没有办法解决吗  高手们解释下

网友:
把电感加焊下,或者把电感换了。

网友(点评):
大师换那里的电感 能指明吗,,,,要是换错了,那不是掉得大..有准确的说明吗

网友:
谢谢前辈赐教,我去换下电感看看。

网友:
检查下电容有没鼓包漏液的

网友:
确定是显卡 而不是电源发出的么

网友:
一般是显卡供电不良,估算这卡用不久了。

网友:
学习中.......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是显卡风扇么?

网友A:
跑三D显卡工作电流变大线圈就响,换电容.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三D显卡工作电流变大线圈就响,换电容.线圈.

谢谢版主和美丽的的谎言2位前辈。
已经更换电感,电流声明显减小,但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对于我这种小白,这种指点明显让我少走很了多弯路,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