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花屏小修一例

楼主(2012-10-22):
    众所周知,HP DV2000 DV3000这批机器给我们赚了不少钱,首先要感谢的HP老总给我
们带来不少的利润,深深的一鞠躬!
    这不晚上刚下班,我老大电话就来了:“明天有一个HP V3000的机器换显卡,明天可
很早就过来了,显卡我们还有吧?” 我说:“有,让他拿过来吧。”压了电话
    第二天大早上,一个50来岁的大叔过来了。询问了大概的情况,原来他的这个机器是
他一个顾客的,前几个月刚修过显卡,旧病复发。 心里想想50来岁的人了,还在做电脑,
真不容易。
    直接拆机连试机都没试,开始进入维修德状态
    拆掉之后发现显卡7200,上BGA摘掉显卡。问同事找了一个升级版本的卡装上去按照
铅的曲线上去。今天可能就不怎么顺,装上的卡发现有一个脚两颗珠子无缘无故的连到
一起了。蛋的很,这时我同事给我说是有铅的卡哦。再去摘掉重置球,又做上去。
   想想应该可以收工了,上电试机。电流跑到显卡,不亮机。做这种卡,成功的几率应
99.9%。操蛋的很,于是问了问那个大叔,他这个机器是啥问题。给我两个字,花屏,量
耦合电容的对地阻值都是正常,不可能虚焊,在说了重置后是有铅德,想想难道显卡给
我做坏掉了?
    这不亏大了,报价280。一个卡145,买一个还要搭一个进去吗?
    哎,换吧。继续换了一个全新的卡。在取下来得时候发现板子中间轻微的鼓包,当时
也没在意再次的上电,*脏话*电流还是一样,内接外接都无显示
    看来是扩大故障了还不是显卡的问题。习惯性的动作去测量显卡旁边的电感和电容,发现有两个电容没电压,C117 C119。 查图纸发现是1D8V_S0的电压,而去测量其他地方的1D8V_S0都是有的。这里的阻值无群大。开始怀疑主板这里断线了
    跑这里的线路发现到显卡下面了,使劲用表笔去按着测量这个过孔发现又有阻值了。怀疑主板做BGA次数多了之后过孔出问题了,心里有个疑问。这里的的电容是起滤波的,如果不通的话另外的电压会过去的?
也不会影响的。
    不管那么多拆掉显卡之后,直接用针从主板的正面开始向下钻。钻出来一个小孔,然后漆包线穿过去。主板正面的漆包线连接到主板的1.8V的供电点上,上滤油。

   准备工作做完之后重新置显卡,上机测试。HP的LOGO出来了

网友:
顶一下、、估计LZ修这台机器花了不少时间和心血、。、。

网友:
戳洞啊? 怎么戳的,是把主板戳穿?这也太冒风险了、 我小小的透入下,我们这里换631和7300的卡都是收费350哦。浙江

网友(点评):
有的时候没办法只有打孔,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量越来越少了

网友:
小青年  进修笔记本了吗   问下你  主板不跑吗  要注意些什么啊

最主要的就是查总线,

网友:
嗯!楼主的技术很不错啊!把主板钻穿了在飞线,这种技术与胆识的确让人佩服啊!

网友:
LZ够给力啊。

网友:
技艺精湛,看着很愉悦

网友:
牛人啊,还没试过穿孔,够胆!

网友:
楼主真是强人啊!
又学了一招,
不知HP的机器是谁代工的 ?问题这麽多 !

网友:
还没有试过穿孔,

网友:
穿孔走线还没试过呢,总怕穿坏了。

网友:
好像也这个板也不值钱了……。换二个显卡真的不如换板了哦

网友:
穿板子的事情还真是头回见呢

网友:
楼主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技术精湛

网友:
牛人!这么给力的维修,顶一下。

网友:
显卡故障 学习了

网友:
可以直接飞线,过孔的话,我没有这样的胆量啊,呵呵

网友:
第一次见到,。。。。高手哈

网友:
3D3V。一看就知道是英业达的板子吧,呵呵。

网友:
最佩服技艺精湛的师傅,学习了。

网友:
"心里想想50来岁的人了,还在做电脑,真不容易。"看到这句话我在想我50岁的时候是不是还在修板!

网友:
怎么穿孔呀??

网友:
你胆子可真大,虽然主板有过孔避让的设计,但是如果转歪了肯定会报废主板的。貌似你说是能亮的机器,都敢这么搞,牛逼

网友:
有长见识了,穿孔飞线。赞一个。。。

网友:
一般DV2000 945的板子要鼓包的话 一般是没得救的 修了电压问题 还有会出现外接正常 接屏无显等等 各种问题都有 !一般鼓包的板子都不会去修的 板子的做工太垃圾了

网友:
这个厉害,够仔细,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