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CR显卡不过维修

楼主(2012-10-22):
   此机器是同行送过来德,拿过来之后说是很着急,顾客在他那里等着修,让一个小时出结果。扔掉就闪人了
   上电大概看了下应该是显卡不过,拆掉后盖发现显卡加焊过。给我顾客打电话从他那里了解到这个机器是在别的地方修过,不知道怎么没修起来,又拿到他这里来了。
拆机过程中,发现显卡,南桥,北桥,EC,bios都动过,。唯一让我欣慰的事情就是CPU没去加焊,想想这个机器原来的故障,动南桥,北桥,BIOS,EC莫非此机器原来是不跑吗 。又去动卡,。。。想想就头疼。看看BIOS,EC焊了东倒西歪的,算了吧重新摘下来再焊一边。BIOS重新下载了一个刷上去,故障依旧
   看看显卡周边的胶只是加焊了下,于是准备换显卡试试。看了看型号0728014,翻了下抽屉。操蛋的很,竟然还没有突然发现显卡后面有个电容给人动过,去测量这个电容的两脚的电压。也是正常的1.1V。
  打开图纸显卡这块,测量了16对耦合电容的阻值正常

  显卡的时钟,复位也正常

  于是向图纸后面翻,差不多都是正常的。
  当测量到PCIE模块的供电的时候发现L7514竟然没有供电

  而这里L7514连接到PL9005.再去看看PL9005竟然装了电容上去
哈哈,而这个电容还是我前面发现的。
  结果很明显了,明明是电感非要装城电容。导致显卡缺少电压  集显,独显都不亮。直接用一坨锡连接过去。再次上电电流跑到1.8A。上屏显示了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点评):
呵呵,有 点晕了

网友:
修得淡定,

网友:
有人做过手脚吧

网友:
龙哥,你真牛逼,我都是换了显卡之后不行才去一个一个测电感的,嘿嘿 你要是有显卡的话会不会也是先换显卡呢

嗯, 只是没找到

网友:
龙哥,你真牛逼,我都是换了显卡之后不行才去一个一个测电感的,嘿嘿 你要是有显卡的话会不会也是先换显卡呢

网友:
龙哥,就是牛。。应该被上家作了小动作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图,再加上细心,上家做的小手脚,也还是找到了,估计客户,也不知道的

网友:
嗯!楼主真是不错啊!像这种被人动过手脚的2修机器很麻烦啊!阁下真是牛呀!

网友:
真是佩服楼主的细心和耐心,这么烂的二修机不知道能收多少钱?

网友A:
很明显这机器到你手里可能是3修,而上家中的一个可能已近修好,那个电容也是人为故障,这家技术应该不错

网友:
这种AMD 的板   其实最初始故障要么是显卡  要么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这机器到你手里可能是3修,而上家中的一个可能已近修好,那个电容也是人为故障,这家技术应该不错

应该是,不过这个机器我真想知道原来的故障是什么?
搞的动的厉害,就有种不想修的感觉。

网友:
风格。我喜欢。!

饼哥,9我!

网友:
LZ真是厉害啊,如果是我就直接走人了,我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网友:
要是我有你这样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
二修机就怕别人乱动了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人

网友:
惊人的维修~!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呀

网友:
风格。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