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电脑

楼主(2012-10-22):
昨天收到一台电脑,进不了系统,BIOS能找到硬盘,启动后又提示没有硬盘,取下硬盘挂其它机上又能进桌面,挂回原电脑就是不行,大家帮我分析下,进PE也能找到硬盘。

网友:
第一:看下硬盘模式对不对
第二;硬盘接触不好

网友:
进BIOS看看硬盘模式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嗯!楼主还是进下BIOS看不看HDD设置对不对吧!

网友:
硬盘模式

网友:
进BIOS改硬盘模式,这种情况遇到得太多!

网友:
硬盘重建下MBR

网友:
插上跳线吧 我这也遇到一个 装系统好好的 装完进不了  并口硬盘 插上跳线 设为主盘就OK了

网友:
改下硬盘接口模式啊

网友:
问题查到了,是硬盘接口有根针被插到里面去了,

网友:
换根数据线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