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的小零件求解答

楼主(2012-10-22):
12A g1有没有引脚说明,怎么有4个引脚?还有市场中能不能买得到,或替代品?

网友:
这玩意应该是保险吧

网友:
直接焊跟线就可以了

网友:
嗯   用表笔打下是不是通的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下是不是通的,看丝印标的F101有可能是保险

网友:
一个0欧电阻就可以搞定。

网友:
嗯!应该是保险啊!你用万用表测下阻值呗!

网友:
看标号的话,应该是保。

网友:
一般贴片保险不是两个脚的吗?

网友:
找到资料了,原来是一个会自毁的贴片保险,其中有一脚用于自毁用,一个是空脚。现在问题来了,有没有替代品可换,难到真像上面所说焊跟线或加0欧贴片?

网友:
不好找啊

网友:
那个是低温熔断保险,当温度超过一定数值就会自动断的,防爆,防火

网友:
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情况下,用普通的保险接上就行了。

网友:
既然知道是低温自毁保险,那最好还是别乱换,最好找同类的,要不然电池爆炸燃烧之类的那可不是一块电池的事了。。。。

网友:
都写F了  那9.99%是保险了
一帮人回答了  我也来凑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