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N61M 不跑码

楼主(2012-10-22):
一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屏不亮。
经检测,主板有故障,客户说不修了,给多少,差不多卖了。顶星F-N61M ,cpu:5200,2G内存,显卡 标9600 GSO(实测R505 128M 64位)另加机箱电源,无硬盘。出价300,客户同意了。着价位是不收高了???

拆主板,测主板,post 不跑马 00
内存供电:1.91  , 桥供电 :1.5, CPU供电:1.29  , 总线供电:1.2  , VDDA 2.53   基本断定供电正常。
在测供电的时候就发现网卡的俩个灯一直亮,难道是网卡故障引起这种现象,于是把网卡芯片拆掉后,顺利跑码了。

网友:
无硬盘主板还是坏的,你给300真的收高了哦,最多250呵呵

网友:
没插网线的情况下,网卡灯亮必须直接干掉。

网友:
换成是我,回收最多150,楼主真的收高了,还好现在主板可以收好

网友(点评):
图片貌似萝莉辰?

网友:
CPU到北桥有多少组  数据线   南桥到北桥有多少组    不跑马  好难修  求思路

网友:
收的高啊 全按出售价格给你算
内存 90  CPU120  主板(坏)30 显卡(假)40
电源 20  机箱10
合计 310元

网友:
一般看到没插网线灯就亮,就先把网卡拆下来看看,再判断其他问题

网友:
维修思路先简单后繁,对路的。。。

网友:
主板都坏了,还不一定修好修不好,开的价太高了

网友:
高了 我给他150 要卖就卖 不卖拿走 不对 是100

网友:
不卖让他自己留着,价格高了可以,换的东西卖贵点,总之不能超过150

网友:
不接网线两个灯都高,肯定网卡有问题

网友:
收的价高了,没硬盘200元收多了不值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直接吹了网卡

网友:
高了!150还差不多

网友:
收件只能是U 内存 显卡算钱150-200,别的都是搭上的,万一再坏个件 就不挣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