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6575主板不上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22):
一片MS-6575主板 ,故障现象是不上电,直接测试+3VSB没有产生,V星的主板待机电压是MS-X专用芯片产生的 ,找到一份差不多的图纸,图标的专用芯片是W83302D ,+3VSB是由W83302D的第16脚和Q18将+5VSB降压过来的,测试专用芯片的供电正常,16脚已经是高电压了,估计是Q18坏了, 很小的场管 ,直接更换,插上电源,+3VSB有了, 上电亮机了。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帮障,还要找图。。。无语

网友(点评):
是啊,技术好,也没见二楼发案例出来

网友(点评):
哥 你牛逼也在上面发两个经典的帖子撒 看看有多牛逼

网友:
现在修老主板的不多了

网友:
不是哦,这是最基础的待机电压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帮障,还要找图。。。无语

我就不相信你从开始接触主板学习到现在的“高手”没有用过图纸

网友C:
觉得讲的挺简单的,可能到自己手也的迷糊一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讲的挺简单的,可能到自己手也的迷糊一阵子

就是少了待机电压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相信你从开始接触主板学习到现在的“高手”没有用过图纸

兄弟别再腌臜咱了,因我的回帖不好,已经被管理口掉很多分了,我学台式机主板时,都万用表是跑线路的,很少看电路图。后来学笔记本,才学会看电路图的。但不管是台板还是笔记本主板,待机点压的几个关键测量点,是不用看电路就可以测量的。台式机主板的待机3.3VSB,直通ATX 9Pin,用表是可以量出来的。此处我言语过激。希望谅解。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别再腌臜咱了,因我的回帖不好,已经被管理口掉很多分了,我学台式机主板时,都万用表是跑线路的,很 ...

说错了,3.3VSB转换IC,直通ATX9P,输出端直通PCI A14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别再腌臜咱了,因我的回帖不好,已经被管理口掉很多分了,我学台式机主板时,都万用表是跑线路的,很 ...

我也没有其他的意思,我能够理解没有图纸用表跑线的难度,但别人分享经验,维修步骤,分析图纸,线路的原理和流程,针对的是大众,其中不乏一些0基础的。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D:
还徘徊在基础的实践中,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徘徊在基础的实践中,学习了

记住要多加努力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记住要多加努力哟。

会的,有需要你帮忙的还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的,有需要你帮忙的还请多指教

大家互相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