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进水暗屏,代换升压板

楼主(2012-10-22):
         如题,进水的部位刚好在屏接口那里。清洗后故障一样。找来图纸点位图迅速测屏接口,3.3V电压正常,背光10.5V供电也有。拔掉屏线测供电脚,发现背光供电引脚阻值无限大。

            告知客户要拆屏。并屏外面的一片玻璃不保,拆出屏线测背光供电线短路,测屏的阻值没短路。定了屏线。

      昨天屏线到后试机依然暗屏,以为是屏的问题就定了屏回来,结果换上屏以后,故障依旧。测屏上背光供电也有的10.5V。继续看图纸,发现LED的升压芯片在主板上就测其工作条件。主供电有的但 EN.和PWM脚没电压,直接旁边飞个3.3V过去。还是暗屏仔细观察此芯片发现21脚FB引脚被腐蚀点了,吹下芯片修修补补焊上。结果一样一样的。

     到了下午,想想这LED要多大的电压才能点亮,背光接口接上烧鸡线电压电压从零慢慢往上调。一直到最高还是不亮。背光的软排线有7根线测一个是接背光的主供电,另6个通过屏线电阻到刚才的芯片的,而我接得烧鸡线是背光灯主供电到地线的。心想没构成回路。重新把地线接到另6根线后继续调压,到22V左右发现背光有点亮了。继续调到24V左右亮度已经差不多了,可是整个主板上也没24V左右的电压啊。
    从旧的碎屏中找了两片LED屏,发现这两个屏的升压部分都在屏接口板上。百度搜升压芯片资料,幸好可以找到一个的PDF资料。芯片是TPS61187外围电路也非常的简单。,(自己都可以DIY个升压小板)。

按照脚位接上供电呵控制信号发现原碎屏可以点亮,测其升压电压26V。OK就用它了。整个电路板太长放不进苹果电脑里,就把不要的部分给剪掉。把背面的原件也都给吹了。

  包裹好接到主板上。。

开机图。

    总结。一开始以为苹果的背光升压板也再屏上,误认为背光的主供电10.5V是正常的,结果多定了一片屏幕。之前LED屏维修的很少,一般LED也不容易坏。一般都是碎屏。经过此次的维修对LED的背光原理有了更多的了解。在遇到LED屏暗屏应该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点评):
苹果的升压一般都在主板上面 。。。

网友(点评):
苹果的升压一般都在主板上面 。。。

网友:
楼主,I服了YOU

网友:
这位兄弟胆子大,真敢搞!

网友:
这事我已经干过好多次了 LED的废屏拆个升压电路改装LCD变LED

网友:
LZ细致认真学习了

网友:
你也说下那个升压的原理啊。都接那几个脚。对我们新手很好的……就像IFB1脚是做什么用的啊……这都是我们新手要学的……请LZ在 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这样子能给客户交差吗

肯定经过客户的同意了。

网友:
苹果暗屏的大多是进水的,能亮就好,
但是你这样做,屏幕的亮度还能调吗

网友A:
楼主是改了升压24V是吧? 其它不用改吧?

网友:
亮度控制脚和升压板开启脚我接一起都接上3.3V。。亮度不可以调了。再说这台亮度控制的电压南桥都不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改了升压24V是吧? 其它不用改吧?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