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每个一个小时就黑屏一次情况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2-10-22):
如果你遇到每个一个小时就黑屏一次的状况,千万不要怀疑是别的原因,那是因为你安装盗版系统被微软抓到了,这怎么办呢,如果不安装正版的系统能不能解决呢,当然是可以的,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下方法。
  避免此问题的方法
  1.我的电脑-属性-自动更新-关闭自动更新
  2.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禁用Office Source Engine和Automatic Updates
  如果20号以后出现每小时黑屏一次的情况,用下面的方法
  @echo off
  sfc /purgecache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 /f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NT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NT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NTsystem32WgaTray.exe /f /q
  echo. & pause
  把上面的复制到记事本里保存,把记事本的后缀TXT改成BAT,然后运行.
  相信很多用户都是用盗版系统的吧,这个问题早晚会遇到的,大家还是看看方法吧,如果遇到的话就能够自己动手解决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你说的黑屏是不是WIN7的黑一下又亮,然后提示显卡驱动恢复那种,这个倒没考虑过是更新认证的问题,值得研究

网友:
还没有遇到,先学习了

网友:
哈哈  以后还这的注意 有的真的做显卡

网友:
WIN7和XP都能用那第二招吗?

网友:
还是用这个RemoveWGA更方便!

RemoveWGA 是一个专门用来清除 WGA 的小程序,使用者只要通过它,就可以阻止微软的 WGA 在系统每次启动时企图连回微软网站的动作,且使用它并不需要担心微软的正版验证机制,你还是一样能够正常的使用 Windows Update 的功能,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