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E14指示灯狂闪通病???

楼主(2012-10-22):
最近修网吧一批长城M22E14液晶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狂闪,通病更换通用驱动板后问题解决,此机电源板为独立12V5V小适配器,电源板电容易坏,驱动板,高压板独立,有谁修过这种毛病???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啊

网友:
我修过很多长城22都是电源,包括你这个现象

网友:
把12V 5V电容换成220/25v的 如果还不行而且你还有耐心的话 3.3V小电容100/16v坏了也有可能导致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我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全换了,还有驱动板上的小电容也都全换了还是那样子,狂闪呀。

网友:
按你说的,换驱动板解决问题。应该是程序问题,长城的程序爱出毛病。去好的显示器上读一个刷一下试试。

网友:
你把电容全部换了,怎么也不用万用表测下电压呢。

网友:
就是那么简单,原因是在驱动板,用的三极管功率小造成的。

网友:
长城的驱动板闪灯的很多

网友:
那个三极管功率小造成的。是1085吗?输入,输出电压都正常呀。我测量过了,输入5V,输出3.29V。0.01V误差难道都不行吗?晶振我也换过了。还是不行。难道是程序问题吗!!高手那儿去了?有谁修好过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