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两步实现win 7上网自动拨号

楼主(2012-10-22):
一般我们在家里上网的话用的都是宽带拨号上网,但是每次要上网就要手动拨号一次很麻烦,可不可以用自动拨号的形式在实现上网呢,当然可以了,其实步骤还是很简单的,只要两个步骤就能实现了。

  第一步:建立拨号连接

  我们新建一个宽带连接(开始->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 连接到 Internet->接下来一步一步做就行了),我这儿建的名为“宽带连接 2”,然后在属性里找到选项,把里面的连接时显示进度和提示名称,密码和证书等前的对号都去掉,确定。

  第二步:修改注册表

  然后,Win+R(调出运行对话框),我们输入regedit,确定,这样就打开了注册表,注册表打开后,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然后在右边的窗口中新建一个字符串键,名字任取,双击此键输入键值为c:\Windows\System32\rasphone -d "宽带连接 2"(注:我的宽带连接名为“宽带连接 2”,这儿要输入你的宽带连接的名称哦),这样你可以在运行里输入msconfig找启动项看一下是不是加入了一个Windows启动项,而它的命令里就是我们的c:\Windows\System32\rasphone -d "宽带连接 2”

  自动拨号不是件难事,大家如果平时图方便的话就可以用上面的方法来做,虽然有人看到注册表会心生畏惧,不过不要紧的,只要大家平时做好备份就行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嗯!这个早就会啦!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啊!

网友:
直接在internet选项里设置自动使用宽带连接2链接不就行了?

网友:
路由器自动拨号无流量自动断,尤其是电脑多的时候不也很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