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主板常用的测试卡都有哪些?

楼主(2012-10-22):
维修主板常用的测试卡都有哪些?

网友:
台式机主板,跑码卡,对应的CPU假负载,最好有示波器,修手提主板就要个可调电源30V5A,示波器

网友:
我只知道跑马卡

网友:
假负载,跑马卡。

网友:
假负载,跑马卡,打阻值卡,pci卡等等

网友:
他们都说了

网友:
我只知道一种检测卡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