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2-10-22):
主板开机就掉电,CPU的4插口拔掉,还是一样,查MOS管无短路故障,电容也换过了,这故障让人感到有些头疼。

网友:
摸摸看有发烫的芯片不,再就是测测24P接口看有短路的不

网友:
应该是短路,你最好认真查查

网友:
支持二楼的意见,详细检查,肯定能找到原因

网友:
强制加电,摸摸什么芯片发烫,拆换。

网友:
                A、监控芯片损坏(I/O,Attansic,ATXPI,74门等)
        B、BIOS芯片损坏
        C、主板上供电元件热稳定性能不好,发热短路
        D、主芯片虚焊或损坏
        E、晶振不良
        F、开机保护:IO虚焊
当然最简单的要排除开关按键损坏。

网友:
换了IO,好了,呵呵

网友:
要先确定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

网友(2013-11-08):
仔细观察看有没有进水 有进水局部 通电了就容易虚焊 掉电 你就看有进水面部模块 都用烙铁加焊看 也可强加电看看 保隔电的电容 有 没鼓包 用手摸发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