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有背光灯管没亮

楼主(2012-10-22):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3
灯管不亮何来背光

网友:
换灯管试试,不行了再看高压部分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条逐个试灯管,不亮的予以更换。

网友:
有可能高压保险坏了

网友:
外接一个灯管,问题不就确定了吗,唉~~~~,都是在发贴赞分的

网友:
     高压条或灯管坏了

网友:
   楼主 三星的高压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直接外接个灯管 在看看 是什么问题啊   然后在做出决定

网友:
三星显示器爱坏高压包,是TMS92419吧

网友:
灯管有不亮的,换灯管查高压板

网友:
换高压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