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52g开机白屏

楼主(2012-10-22):
宏基5552g开机白屏,还闪屏,换了个通用屏成白屏了。手里没led机器没法试是不是屏的问题。请教下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啊。屏线测了是好的

网友:
显卡可能性跟大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做完先看还是不行,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A:
用波波监测下屏的VIN,EN,PWM电压    还有显卡的主供电

网友:
查查屏口 电压 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波波监测下屏的VIN,EN,PWM电压    还有显卡的主供电

本人新手,没有示波器,没有图纸。无从下手。不过外接没有问题。内屏可以进系统,就是白屏。

网友:
先查一下屏线是否好着,有没有短或断的线,量一下屏的电路板上有个保险是不是烧了,还有主板上屏线的插座都检查一下,白屏一般都是屏上的事

网友:
显卡多点吧

网友:
显卡白屏几率大

网友:
做完显卡看还白不的

网友B:
你外接试过没? 先外接一下,如果正常的话 在量一下屏线接口旁边的电感和0欧姆电阻有没有3.3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外接试过没? 先外接一下,如果正常的话 在量一下屏线接口旁边的电感和0欧姆电阻有没有3.3电压

0欧电阻1.97v,电感1.95v。换通用屏0欧电阻2.4V

网友:
刚拍个根屏线 等回来换上看看吧 我是整不了了

网友:
把屏拆了,接外接试下吧

网友:
先外接看是否任然花,如果一样那就显卡,要是外接正常,那就换屏线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机器挑屏,有的机器必须用原装屏。

网友:
屏线换了还是白屏  难道显卡挂了? 机器集显的

网友:
外接看一下,正常不?

网友:
屏接口+LCDVDD没有电压,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屏的供电也正常,估计显卡可能性大点。

网友:
外接要是花屏,显卡可能行大。

网友:
屏线坏的几率大点吧

网友:
机器放到现在了,换了个显卡故障一样哦。崩溃了。显卡换了,屏线换了,屏换了。还是白屏。1 2 3脚19v,4脚空脚无电压,5 6脚2.15v,7脚3.3v,8脚2.26,9脚3.3v,10脚3.3v,11脚3.3v,12脚3.3v,13脚1.42v,14叫1.07v,16脚1.41v,17脚1.06v,19脚1.26v,20脚1.20v,22脚1.21v,23脚1.27v。难道这个机器的屏特殊,通用的不能用吗?求解。

网友:
显卡的话为什么换上通用屏就不闪了

网友:
不是显卡 就是挑屏

网友:
可以改下线路。

网友:
没有专业培训的人修本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