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求解~~~~~

楼主(2012-10-22):
今收到客户一台主机,不能进桌面,重装能安装完成就是在进桌面的时候没显示了,,什么问题???测试硬盘没问题,主板跑码正常,内存也换新的试过。硬盘用在别的主板上也能用可进桌面,在别的主板上装完系统在装回来又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在原主板上不能用,,求解~~~~~
桌面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你装系统的时候,不安装克隆版系统里的驱动,试试看吧

网友:
是桥的问题就让客户换块板,要是驱动问题就是好说了

网友:
硬盘引导?

网友:
你说的问题应该就是进系统暗屏,个人觉得要是主板没有进过水的话,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能是系统分辨率设的不对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是板子的问题,等客户来了让他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