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内屏有背光。不出字。。外接正常。。来瞧瞧。。

楼主(2012-10-22):
x200 内屏有背光。不成字。。外接正常。。。集成显卡的。。12.1lcd屏。。。屏线换过。。屏换过。。。不敢乱动桥。。。
下面是屏接口各电压。。。大家看看那里不对啊。。。 在线等。。。

网友:
自己顶顶。。。。。不能沉了。。。

网友A:
好很好学习了 很好

网友:
怎么没高手来回复下啊。。。。知道的来答答,,,,

网友:
查集成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见过BIOS照成白屏黑屏,去研究下

网友:
查屏供电,I2C总线

网友:
不知道,好难

网友:
发现个新问题。。。一台led屏的机器一接是好的。。。再怎么回事啊,,求解决。。

网友:
看看图架构看看屏信号哪来提供的

网友:
好像没有信号上去。

网友:
BIOS问题。桥问题。。。。希望修好有结果。。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你量下LCD3_EDID_CLK和LCD3_EDID_DATA信号,应该是3.3V,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量集成显卡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的条件都出来啊。。。就不知道正常不。。。

1.2,0.9
1.2,0.9
1.2,0.9
怎么出来个1.1,1.1啊?
查线路,干桥

网友:
我记得data应该有电压啊!
   你打下clk和data的阻值

网友:
做桥吧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很好学习了 很好

靠,你照片真好看。嘛环您低调点吧

网友:
有背光没图像,这不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不是换了屏线就好了,其他的毛病没有遇到过,建议查查屏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