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600GT加强版X16模式不亮

楼主(2012-10-22):
主板是磐石的AK780U V20..有两个显槽.一个X16位的.。一个是X1位的。主板的插槽是没事的。因为我用其他显卡在主板上的X16里面试过能亮。那就说明不是扳子问题了。但是我想问影驰8600GT加强版他为什么只能在X1的地方亮了。而插在X16位置上不能亮啊。插X16开机长鸣一下。然后黑屏就进了系统。还能听到音乐。是不是超频的显卡问题呀?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
这个显卡到INTEL芯片的主板上试一下,如果能亮的话,就是16速链路中,有坏的。用的那个一倍速,恰好是好的

网友:
看看16对耦合电容有没有掉件或不良的,都正常就加焊GPU,加焊GPU一般就能好了

网友:
16X的信号有问题,是量一下。

网友:
丢了算了,,买一块才,60块钱,,没有价值的卡,,搞起来没意意

名字好犀利。

网友:
肯定是虚了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