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9300 关不了机 AMD集显 主板号MYALL

楼主(2012-10-22):
如题  上电能正常使用    但是不管是软关机还是硬关机   电流都不能完全关掉   停在0,4A   然后再按开机没反应
拔了电源在开机正常   关机又还原故障     此机进过一点液体   在南桥旁边      已清理    且换过南桥
问题依旧   还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A:
我以前也修过一台 也是关不掉机   最后吧无线网卡拔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修过一台 也是关不掉机   最后吧无线网卡拔了就好了

那你是有多么的幸运啊    我就惨了   完全裸板问题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B:
还是同南桥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同南桥有关吧

可是换的是全新的桥 在系统里用也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