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分享维修经验——技嘉主板复位常

楼主(2012-10-22):
      主板:技嘉
       型号:_M2VLE-RH-LE V1。2
    我只是个自学的新手!
     在此发表我的一点维修小经验 让一些正在起步的新人不要绕弯路
    下午时间一个客户拿块板子来说用着用着就关机了  在开就怎么也开不起来。
    继续询问  客户说主板的一个芯片很烫手    还以为是主要芯片呢 有的芯片发烫不一定就坏了。
  插上ATX电源故障还原下   待机正常 没有复位  复位常亮  。
   顺手把图纸找了出来 首先找到SSW2211芯片位置   图我有发到帖子上面   : 看了下这个芯片没有连接到其他部位 只是从AD1988A 的MONO_OUT输出一个信号到SSW221上来的 而SSW2211芯片只是连接到 嗡鸣器针脚上我就大胆的去掉了。不要它了。  复位不是这个影响的接下来 查复位   。没有复位我就想到查供电 时钟然后再复位。各供电都好的 接下来查时钟、首先看看时钟的工作条件 满足不      满足的     在测量 14M是否 对时钟起振  对地位600多正常电压也正常  在测330电阻一组有电压一组没有电压   在这我打开图纸   看了下330  连接到那个脚位  在测时钟上的 没电压  而却周围小电容两端都接地   怀疑是不是时钟坏了    新人总要大胆的尝试嘛   我就把时钟焊接下来换上个好的 上去    在开机还是复位常亮 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啊 !
在测时钟周边   这下还是全部接地的 奇怪了    我绞尽脑汁 想啊  。。。。。我把时钟又焊接下来看看还都接地不  、结果还是全部接地   这时想刚刚测量  14都是好的  怎么会导致全部两端接地   然后我就找了很久一直没去测量开始测量过的地方 还说这个时钟电路到底哪里接哪里去了的啊    在看图纸 也就这么一小块地方 没哪里到哪里啊  也不会导致全部接地啊 、后来我仔细看图纸 分析到  时钟两端接 X 我怀疑是不是14 坏掉了 然后导致全部接地  经测量果然问题是在这里  那为什么开始测量 14又是好的呢。。?  真是把我这个新人折腾的要死要活的  搞了一下午  最终还是 成功了    在此告诉 正在自学的新人不要绕路走 要静待思考分析。不然就为了一个小问题   折腾半天   这个问题 被我解决了  心里别说有多高兴了  !!!heihei  f
  虽然不是什么很经典的帖子 但是还是发出来 让正在学的新手 看看   也有帮助

   我相信只要努力 总会尝到甜头   !!!!
  感谢迅维网 在这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是啊,刚开始都是很难的,慢慢就会好了

网友:
修得多了就不难了

网友:
我也刚开始学啊,能搞一批废板子折腾折腾就会了

网友:
最好给顾客拷机几天,这种故障修好不一定稳定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