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可以修改bios 添加功能不

楼主(2012-10-22):
自己可以修改bios 添加功能不

网友:
硬件支持的功能都可以添加,但是得有那本事才行。

网友:
   除非你会做BIOS程序

网友:
这个好像要编程吧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千万别修改,可能导致电脑不能启动。

网友:
修改电脑的BIOS,需要一定的技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