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 不上内存 电流从0。79跑到1。05,

楼主(2012-10-22):
华硕f81se 不上内存 电流从0。79跑到1。05,等几秒马上又掉到0.79,再跑到1.05 这样反复跑,上内存稳定停在1.08不过.换过北桥和显卡.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SIS671DX的北桥,ATI的显卡.现在没头绪.
华硕

网友:
sis芯片的不好整

网友:
这个象是通病,不好搞,直接换板好了

网友:
这板太贵了啊。换板还有什么利润。有没有高手解决的?

网友:
这板贵啊,换板还有什么利润啊。有没有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的?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坏了。可这板太容易变形了,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