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入系统, 请教大家.

楼主(2012-10-22):
一块 冠通 AM2主板  , XP系统,开机到XP滚动条过后,不能进入桌面,  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
系统重装过.

网友:
饼哥说过一句话,记得不太清楚了,滚动条前干?B,滚动条后干?B  !SB和NB,知道的补下!

网友:
换快CPU试一试

网友:
前是SB,后是NB

网友:
呵呵,先干干试试啊

网友:
手压着看能不能开机,这样就能断定是SB还是NB了。

网友:
先确定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之前碰到过滚动条后无显示,有背光,是硬盘模式设置错了

网友:
重做一下分区试试看。

网友:
先确定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本人新手 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 基本都是硬盘延时太大引起的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