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傻问题 !!!!

楼主(2012-10-22):
  请教各位高手,看过我前面那个 烧保险的帖子的请留意下 ,还是那个液晶  ,换了整流桥好之后就不烧保险了 ,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看标注上说的,正常电压 14v 5v ,现在测的8v  2.6v
这种一般会是哪里引起的呢 ,麻烦说的简单点  ,谢谢了

网友:
电源输出电压低的维修:1、这种问题大多都是电源各路输出的滤波电解或 300V大滤波电容漏电鼓包引起2、开关电源负载有短路故障。3、过压保护稳压二极管击穿或开关管 S 极对地的电流检测电阻阻值轻微变大,也会引起电源输出低的故障。4、 输出电压端整流二极管性能不良,可以通过二极管档测量代换法进行判断。 5、开关管的性能下降,必然导致开关管不能正常导通,使电源的内阻增加,带负载能力下降。6、开关变压器不良,不但造成输出电压下降,还会造成开关管激励不足从而屡损开关管。
7、持续供电当中的限流电阻,整流二极管不良,芯片本身不良。

楼主的意思是说,直接告诉他换哪里就可以了

网友:
擦 ,这么看的话 ,问题就太多了,我一个新手,只能看懂 三分之一  晕啊
我先说下前提 ,这个电压输出变小以前是,保险烧了,还有就是我是换了保险和 整流桥的
能帮我说下思路吗
还有我想问下 ,是哪里产生的这个12V 和5V的电压 ,谢谢  了

网友:
应该还是前级的问题,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开关管的问题 ,修好了

网友:
不知道理论就瞎换 了,找个废版 ,看了看,直接换上 ,通电 ,15v ,5v出来了

网友:
不懂就吓修 ,懂了就精修  ,以达到目的为主 ,挣钱最重要

网友:
呵呵  一个人把所有能出现的问题全说出来啦  也不给我们留点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没搞好。楼主搞好后一定要拿出来分享下呀!

网友:
没基础 先学好基础再修吧

网友:
注意查下
是否為電容問題

网友:
感觉这个情况电容可能性大点 然后开关管

网友:
一边学习。 一边挣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