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M2A693-LF无CPU供电的另一个原因!

楼主(2012-10-22):
前段时间朋友给了一块斯巴达克的主板!故障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首先测主板所有供电!内存供电1.85V正常!CPU供电0V 总线供电0V!这块板是AMD的主板!是先有CPU供电才会有总线供电的!所以问题在CPU供电线路!首先为了证明我的推测!找到电源管理芯片8802A的2脚测得为0V.断开2脚给外部线路一个假的高电平看是否有总线电压!开机复位正常了!测总线电压1.2V有了!证明我的推测是正常的!那就是说只要修好CPU的供电这块板就OK了!
   为什么CPU供电会不工作呢? 是8802A不工作还是后面的BD-9J没有工作!在这里我先测8802的工作条件看是不是正常!找到8802的图纸看了一下!测得1脚EN为2.5V 12脚DVD1.2V 30,31脚5V   27,28,29,脚PWM输出为2.08V  32---40脚有高低高电平!测到这里好像没有找到有不正常的! 然后测后面的BD-9J看它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没有正常!可是测了一圈下来还是正常!想到会不会是芯片坏了!重新找了两个芯片换了!本以为会好了!可是开机还是一样!冷静下来想一想!不是芯片坏了!那就一定是有一个芯片没有工作!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呢?想到如果前面的芯片没有工作的话那它的PWM输出脚在工作与不工作的时候应该会有个电压的变化! 把CPU拆了!开机测PWM输出脚!还是2.08V也就是说没有变化!到这里可以确定是8802A没有工作了!那又是为什么8802A会不工作呢?先前测了它的工作条件也是正常呀!会不会还有个什么脚没有想到!  把8802A的图纸看了一片又一片也没有想到哪里还会使它不工作!在网上找了一大圈也没有了所以然!看来我是遇到了别人都没有遇到的原因!又拿出图纸看了看!看到它有一个17脚为IMAX电流检测保护端!心想会不会是过流保护了!那如果是的话在刚开机的时候CPU供电应该会有一个电压上升的过程! 用表点测试端!然后再开机!果然有一个0.1V的电压上升!然后又没有了!问题确定是在17脚IMAX电流过流保护!测17脚为2.4V还在上下变化!看图发现它有两个电阻串连分压给16脚 测16脚为0V不正常!因为不管是怎么个分压也不会是0V呀!测分压电阻的上拉电阻为无穷大开路!找一个7.5K的电阻换掉!开机CPU供电有了1.15V复位正常了!一路跑码亮机!

网友:
楼主对电路超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