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一下高手,DDR内存颗粒怎么数

楼主(2012-10-22):
问一下高手,DDR内存颗粒怎么数。正面是1脚开始数,反面不知道从哪边数!

网友:
一个个数,没别的办法!~

网友:
啊,没有数过,干吗数啊

网友:
朋友你们没听懂我的意思吧,我说不知道颗粒1到16个颗粒怎么排列,怎么知道是哪颗啊,正面是从左到右数(就是左边1脚那边开始往右边92脚数1-8),反面从184脚往93脚数 还是93往184脚数8-16颗粒,要么你们告诉我第一个颗粒背面是第几颗把,懂了吗

网友:
从第一颗开始数,要交差数,别直着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