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GF 61D主板 ps/2口不能用

楼主(2012-10-22):
磐正AGF 61D主板 ps/2口不能用 ps2接头处没有排容 并联一颗222排阻直接连接I/O芯片 ps2插头至I/O脚是通的 ps2有5v供电 就是不能用 特来请教大虾高招

网友:
打下数据线的数值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接口本身问题啊?还是你的PS2设备问题

网友:
打阻值 500左右 进BIOS看看

网友:
用蜂鸣档测量 红表笔接地 打ps2阻值为620 我剪了一个键盘上的ps2插头 插在主板上测量的 从ps2插头到I/O是通的 ps2插座应该是好的 并且中间没有断路 难道I/O坏了么

网友:
上拉排阻没问题吧,没问题就io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这情况直不好说。

网友:
多谢诸位领导大力支持 故障已排除 本来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理 把ps2插座后面的222排阻以及与其并联的一粒贴片电容一并更换后 故障排除

网友:
你说的这一情况,如何你测量的电压和阻值是你说的哪样,就是IO坏了,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