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_VCORE 问题。。

楼主(2012-10-22):
断开JP8501 ,JP8505,JP 8506  +VGA_VCORE 0.8V,,显卡换过两只了,
没思路

网友:
显卡核心供电不一定就是显卡导致

网友:
供电芯片坏的也较多

网友:
发点条件给我,看能看出点问题?

网友:
就这么多,看不出来。

网友:
没断之前电压是多少

网友:
是PWM过来的不是??? 你查查FB吧

网友:
貌似是华说的板子,楼主是说电源不出来吗‘还是其他的问题啊

网友:
不断开的话,不出电压,+VGA_VCORE

网友:
华硕F81SE的板

网友:
供电IC换过 果然是跟显卡本身没关系,,空开8743 FB2 14PIN  1.2V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看电流好几次跳变,一直跑到1.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