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68内置喇叭音量正常,耳机声音很小

楼主(2012-10-22):
东芝M868内置喇叭音量正常,耳机声音很小,主板板号:DATE1MMB8H0 REV:H
耳机接口:

功放图

声卡图

网友:
图纸暂时也没。

你先测量 功放以及声卡芯片是否正常还有两芯片之间的电路正常否

网友:
哎 没机器修了  无聊啊   要么软件问题 要么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没有图纸,不知道从何查起

给你块主板,你总能找到它的功放和声卡芯片吧,就算没图纸也完全可以尝试着去跑下嘛,说不定会找到问题点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找到声卡或者功放,自己慢慢跑下去啊。

网友:
看看声卡到耳机孔的两个滤波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C:
东芝的机器不是有很多带调节的旋转吗?它可很容易出问题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东芝的机器不是有很多带调节的旋转吗?它可很容易出问题哦

调节的那个都可以调大调小,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取了,直接线,把它调到最大音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块主板,你总能找到它的功放和声卡芯片吧,就算没图纸也完全可以尝试着去跑下嘛,说不定会找到问题 ...

图纸找到了,功放和声卡也找到了,其它都正常,就只有耳机音量小,会不会功放问题耳机接口如下:

功放芯片

声卡如下:

网友:
别休了换主板吧,让这些人以后不再买日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节的那个都可以调大调小,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取了,直接线,把它调到最大音量

可以不取,直接搭线一样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找到了,功放和声卡也找到了,其它都正常,就只有耳机音量小,会不会功放问题耳机接口如下:

功 ...

估计还是功放

网友D:
不可能的吧,外内接的调音是一起的,严重怀疑你耳机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的吧,外内接的调音是一起的,严重怀疑你耳机有问题

不可能耳机问题,换过试过了,调音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耳机问题,换过试过了,调音是正常的

换个接口看看? 不行的话改就改一个USB声卡

网友:
我这台联想410M,也是 内置喇叭声音正常,就是耳机声音很小,换了功放也一样,求助啊,谢谢!

网友:
换个功放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节的那个都可以调大调小,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取了,直接线,把它调到最大音量

最好不要直连,包一人家接功放外接什么的容易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