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雷打的ECS主板,N61单芯片发热

楼主(2012-10-22):
一块雷打的ECS主板,上电不触发,N61芯片散热片微热,请问是否此芯片已经烧坏?
如果此芯片烧坏,应该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吧?

网友:
先拆网卡下来,再开一次看看有没有惊喜

网友:
雷击的板子,网卡基本挂了,严重的桥也OVER了。你说的N61是什么?

网友:
网卡芯片拆了,要是能触发再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网卡芯片,好像是桥集成的吧,是不是没救了?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见集成网卡的桥,你再仔细一点看看

同意

网友:
楼主绝对是有网卡芯片的。全集成第一次听说

网友:
是不是叫别人摘了 哈哈

网友:
网卡芯片没有找到?不会吧  像大家说的先拆了 看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