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简单使用指南之判断是否亮机

楼主(2012-10-22):
很多时候,在维修笔记本时,尤其是同行的笔记本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只发一片板过来的情况,所以当故障排除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做上机测试,也就没办法去判断这块板是否修亮了,其实我们所说的板修亮了,能开机有显示了,就是指的显卡工作了,有的板可以用外接VGA来进行判断,但笔记本主要工作的是内接的LCD或LED屏,况且有的板外接VGA能点亮,但接屏都不一定能点亮,但如果只是一块空板,没有带屏和屏线,该如何进行判断呢?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用示波器来抓取LVDS接口的DATA和CLK上的波型来进行判断。

首先要做的是找到LVDS接口上DATA和CLK两个脚位的位置,这个简单,翻开电路图一查便知。

找到DATA和CLK的脚位以后,用示波器的探头接好这两个脚位,设定好触发功能,做好测试的准备。

然后触发主板,观察在示波器上抓到的波型

上面的图就是抓到的正常波型,说明此板显卡发出找屏的信号,工作条件正常,可以点亮屏了。

估计很多少看到上面的图之后,会感觉到一头雾水,就那么两段高低电平的变化,就可以说明屏点亮了?这不太可能吧?

其实,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有理论基础来做辅垫,我们才可能解释各种现象的。

先来说一下LCD_DATA和LCD_CLK(以下简称为DATA和CLK)这两个信号,对笔记本电路有一点了解的朋友,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有DATA还有CLK,正好两条线,这摆明就是串行总线---I2C总线嘛,是的,没错,就是I2C总线。那么我们先把LCD亮屏这事先放一边,来了解一下I2C总线。

I2C总线,由DATA和CLK,也就是数据和时钟所组成,主要用于连接外围设备。用在LVDS上,就是用来读取屏信息的,普通的VGA接口上也有这个I2C总线,系统能认到显示器的类型,就是通过I2C总线读取显示器里内置的信息来做到的。而在笔记上,就是只有显卡相关的电路工作正常了,才会开始从I2C总线来读取显示器信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读屏。所以可以用I2C总是否正常工作来判断笔记本的显卡是否正常工作了。

说了这么多,那么怎么通过抓到的波型来判断I2C总线是否正常呢?

说到这个,就要对I2C总线的工作有一下了解,I2C总线中,是用高低电平来定义逻辑1和逻辑0的,当CLK为高电平时,DATA上的电平必须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CLK如果为高的阶段,DATA就不能有电平的变化。只有当CLK为低电平的时候,DATA才可以有变化。

在I2C总线中,数据传输是以字节为单位的,而每个字节有8个比特,在总线传输中,每个字节结束,都要紧跟一个确认的比特。而这个确认的比特,就证明了之前的那一个字节的传输是有效的。

在我们要维修的笔记本显示电路中,显卡产生这个与确认信号有关的时钟。显卡确认这个时钟周期释放数据线(DATA为高)。为了确认一个字节,接收端必须在时钟脉冲的高电平阶段,根具I2C的时序规范,将DATA拉到低电平。
而需要I2C总线进行通迅的设备(LCD或LED屏),必须始终对它自身地址做出确认。I2C利用这个信号来检测总线上可连接的设备(LCD或LED屏)是否存在。

由上面所阐述的,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I2C总线进行传输的过程中,正确的DATA传送过程中,必须要在CLK上有8个脉冲和1个确认脉冲,通俗点来说,就是在CLK端要有9个高电平才行。所以刚才抓到的波型,可以证明显卡已经正常工作了,正在发出找屏的信号。

其实I2C总线应用的很广,比如内存SPD的读取,电池充电次数、温度、电芯型号等的读取,都是要通过I2C总线来进行的,所以熟练的掌握了I2C总线的测试方法,就可以通过示波器抓波型来判断是否抓到内存、充电电路是否抓到电池等不好判断的现象。

由于我自身能力有限,对于I2C总线的表达实在是很模糊,里面可能会有笔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一起用好示波器。

 会员1146766300鑫豆2024-5-31 10:29

会抓波的都很牛

网友:
多谢,杨总了,能多发发不跑码的维修思路,比如H_ADS正常, FRAME只有一次跳变波形的这类的维修思路

网友A:
I2C总线有脉冲信号了也不一定亮机啊  万一LVDS总线还有问题呢

网友(点评):
唉。你还看不明白。。。悲剧

网友:
个人认为:使用示波器,才能了解原理。成为真正的维修高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好贴,百看不厌

网友B:
I2C总线是连到EDID Rom的,是要正确抓到EDID的资料,也就是屏的参数,才会发出LVDS信号。

网友:
示波器用得不多,所以不是很了解.以上楼

网友(2012-12-21):
示波器这玩意咱用得还算不怎么明白啊,只会看脉宽调制,bios,总线,时钟啥的。。没屏不会接外显吗?修单板没啥意义,从不给人修单板。。。拿回去装不好散热搞不好蓝屏死机等等还要拿回来找你。。。
泰克1012 贱卖。
杨老大啊, 这是双通道抓波,最重要的是,如何调试。 能抓双通道的人不多。
看懂了,也就说CLK在第9个脉冲,屏不必须要在第九个脉冲为高时 把DATA拉为低脉冲来告诉显卡屏已准备好
我从资料上看到 只有CK为高电平时,DATA 从高电平跳变或者从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开始或结束数据
强烈顶起!!!!!!!!!!!!!!!!!!111

网友C(2012-10-22):
感叹一下此法肾好,群众中果然深藏人与才呀。

网友:
上面是没有接屏的时候,如果接屏了,在CLK的第9位BIT的时候,DATA应为低电平,由此来确认已经找到了屏。电池和SPD也是同理。(个人理解)

总线难懂啊。

网友D:
上了一张刚才抓的内存SMBUS总线上的波型,
可以看到,每个字节后的第9个确认比特时,DATA返回的都是低电平。

网友(点评):
请问此波形是在初始化640K基本内存时出现,还是读取显卡BIOS后初始化相关设备,检测扩展内存时出现

网友:
唉!高手啊!高手呀!对示波器了解的确不错啊!

网友:
受益匪浅,论坛里这样的帖子多多益善。跟楼主学学示波器的使用!

网友:
楼主牛掰啊,I LOVE YOU .请教个问题,是不是当显卡找到了屏,是不是就会发送背光开启信号和图像信号到屏上,于是“久违”的XXX就出现了??

网友(点评):
错,我遇到的是有波形但是还是不亮机,最后重新换显卡

网友:
偶有个机器HP 320,INTEL集显,外接正常,内屏灰屏没字,输出了背光开启信号,是不是显卡(北桥)已经认到了屏 啊?我擦,头疼死我了,求楼主详细的讲一下亮屏和出字的过程,相信很多童鞋也有这样的疑问!谢谢

网友(点评):
显卡通过I2C检测到屏信号,发出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然后LVDS开始工作,上面得信号都正常了屏显示得话还需要一个 3.3供电

网友(点评):
修到过这款机器的100M差分时钟没有加到集显的LVDS模块导致有背光无图像的。建议查一下。是时钟芯片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叹一下此法肾好,群众中果然深藏人与才呀。

肾好 果然有高人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可以通过测I2C判断是否读屏幕。以前就遇到一个,不上屏幕,外界正常,又是搞显卡又是查电路,到最后是屏幕的码片问题,那时候要是知道抓I2C就很容判断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偶有个机器HP 320,外接正常,内屏灰屏没字,我擦,头疼死我了,求楼主详细的讲一下亮屏和出字的过程,相信 ...

显卡本身的问题吧

显卡是好的。我换了改良的也一样是灰屏,我把换下来的显卡给DELL D630到现在使用正常。给个意见这机子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本身的问题吧

忘了说了这个机器是集显INTEL的集显

网友:
给力的技术,认真整理到笔记上,赚到银子第一个月就要买示波器。

网友:
要学习也要买个示波器了。楼主都是好有用的讯息。支持。

网友G:
杨总,给你提个建议吧,每次关于示波器的贴子还是稍微说下测量时示波器的设置,我们可以从多个帖子比较下关于示波器使用中的技巧,从而对灵活掌握示波器的使用有极大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
问下触发模式,是正常,还是选的自动

网友:
又出精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没有接屏的时候,如果接屏了,在CLK的第9位BIT的时候,DATA应为低电平,由此来确认已经找到了屏。电池 ...

大师。请问下,如果显卡发出的I2C正常的话,接了屏的情况下,是不是要发出屏供电,和高压开启信号,如果这两个信号没有发出,问题在那?如果不接屏,这两个信号是什么状态

网友(点评):
应该时持续高电平

网友:
很认真的看完了,真是不错,只是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以上楼主说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打阻值肯定是不行的,应该是测电压,测量屏供电有没有3.3v,如果有,基本就点亮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有脉冲信号了也不一定亮机啊  万一LVDS总线还有问题呢

我也是这么认为,有的显卡问题,比如显示花屏,灰屏,I2C也会有脉冲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这么认为,有的显卡问题,比如显示花屏,灰屏,I2C也会有脉冲的吧。

花屏和灰屏,也是属于信号发送成功了,比如显存和GPU导致的花屏,显示信号已经发送OK,但信号质量不是本文中所要考虑的。

网友:
果然是精品!!!值得学习!!!非常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J:
杨工能讲一下示波器怎么设置,才能稳定的抓到IDED的波。还能在一张图上稳定显示呢

网友:
你太有才了,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
y一直这样测试  但是不知道理论 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显卡通过I2C总线抓到屏,在发出LVDS信号,然后才发出高压和背光开启信号是这样吗?!如果不接屏的话,LVD ...

像有的机器,IBM,没有读到正确的EDID,也会发出兼容的LVDS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上了一张刚才抓的内存SMBUS总线上的波型,
可以看到,每个字节后的第9个确认比特时,DATA返回的都是低电平 ...

我的泰克快荒废了,开了店压力大,没心情弄这些。缺少了以前的热情, 贱卖泰克1012  使用次数少 功能正常。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的泰克快荒废了,开了店压力大,没心情弄这些。缺少了以前的热情, 贱卖泰克1012  使用次数少 功能正常 ...

啊,诚心收购,来吧,出个价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啊,诚心收购,来吧,出个价

2500元   使用次数100次左右,  买来的时候是4千,  可以看我的帖

网友:
收藏了,很好的资料啊,高手就是不走寻常路

网友:
看到杨总的贴子,真心说一声,你技术牛B。学技术找到好师傅,技术会一日万里的。

网友N:
买了个模拟的示波器,坛里用模拟的多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2500元   使用次数100次左右,  买来的时候是4千,  可以看我的帖

什么帖? 在哪里?

网友:
看得半懂,,,,,

网友:
厉害啊,波波玩的不错,我也想有台波波了。

网友O:
求助。。V3000灰屏INTER独显。换改良的显卡还是一样。原来的显卡装在别的机上是OK的。

网友:
讲得非常好,很有专业水准,要能介绍一下能怎么调试示波器就更好了

网友:
很好的 技巧。下次 试试看

网友P:
价格是多少?带宽和采样率?

网友P:
个人理解,CLK只是一个动作的参考,就好比广播体操的口令,上面的DATA是基于CLK的下降沿触发有效吧。

网友:
大师 学习啦,多谢啦

网友:
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发点示波器的应用,谢谢

网友:
很独到的经验积累,方便维修拆装的麻烦了,一定记住这个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泰克快荒废了,开了店压力大,没心情弄这些。缺少了以前的热情, 贱卖泰克1012  使用次数少 功能正常 ...

留个联系方式吧。加俺也可以QQ82445116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多发一些有关示波器的帖子,最好教一下如何使用,本人菜鸟,示波器还不会用。鼎啊,

网友:
好方法  记下了

网友:
继续收藏!好东西!别说我灌水!要不你怎么说?看帖不回是对楼主的不尊重- -#

网友:
非常感谢,对于我们这种维修新手,很值得学习,希望有更多的好帖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没有接屏的时候,如果接屏了,在CLK的第9位BIT的时候,DATA应为低电平,由此来确认已经找到了屏。电池 ...

谢谢管理员的总线分析得很精彩。我在90几年就知道总线技术。一直没搞明白。当时单位买了台小日本的消防机  100多个地址模块信息就是通过一对总线传输信息的 使用的线很少。国产机就要一堆线连接。最后在电视机电路里每个IC都用总线传输故障给CPU 但接触了总线技术 一直没高明白。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
好东西,新手先收藏下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Q:
谢谢管理员的总线分析得很精彩。我在90几年就知道总线技术。一直没搞明白。当时单位买了台小日本的消防机 ...

下载个SMBUS总线的中文讲解就可以了。

网友:
太给力了!值得收藏!

网友:
给力的贴啊,问下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贵不贵啊

网友:
真的很精彩.可是我用的示波器早几天出问题了....
希望多一些示波器的应用, 感谢呀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慢慢在研究一下

网友:
基地好东西真不少,有待予慢慢学习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太牛了~~我也想学~~

网友:
看来要买个波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泰克快荒废了,开了店压力大,没心情弄这些。缺少了以前的热情, 贱卖泰克1012  使用次数少 功能正常 ...

半价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请问杨总是不是有那么特殊的机器在不接屏的时候显卡是不会发出I2C的信息区检测屏啊

网友:
I2C工作分析得很好。

网友R:
ads 1102c能测到楼主的波形吗 都说这个是个玩具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R:
ads 1102c能测到楼主的波形吗 都说这个是个玩具没啥用

当然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没有接屏的时候,如果接屏了,在CLK的第9位BIT的时候,DATA应为低电平,由此来确认已经找到了屏。电池 ...

第九位为应答位

网友:
膜拜  确实不错

网友:
新手看的有点蒙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方法十分好,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明天练习练习

网友:
看了杨总的帖子收益匪浅啊

网友:
版主你好啊  我想请教个问题啊   像这种接口的有吗   我看了半天不知道哪个是I2C总线啊

网友:
可以通过测I2C判断是否读屏幕。以前就遇到一个,不上屏幕,外界正常,又是搞显卡又是查电路,到最后是屏幕的码片问题,那时候要是知道抓I2C就很容判断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
太谢谢楼主给我们提供那么好的资料了,我对示波器这些信号一点都不懂。希望你以后多发一些类似的帖子,给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管理员的电子理论太扎实了

网友:
呵呵,受益匪浅啊杨总高见。

网友(2012-11-27):
单通道,在这两个线上都打出波形,能不能说明显卡在工作正常了?

网友:
堪称维修界的“葵花宝典”,看一遍收获一次。期待佳作出世,第一时间买来拜读。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不上 内在,在内存的总线上会有瞬间的波形吗?另外如个内存总线上有瞬间的波形是不是说明在读内存了。谢谢

网友:
很想学习,不知怎么的我这电脑现在看不了图

网友:
真不错,理论功底扎实。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精彩了

网友:
这条总线我还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
为什么不说一下示波器的设置呢?示波器不调试好,怎么可能抓到这个信号?所以,我恳请LZ您能把设置说一下,多谢!

网友:
来的太晚  受益挺大的    thank  you

网友:
看来有个示波器是很有必要的,但又不知道买什么的好

网友:
其实在实际维修中,很多机器就算这二条总线有读取的波形,也不一定会亮,只是如果没有屏,这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

网友(2012-10-22):
很多时候,在维修笔记本时,尤其是同行的笔记本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只发一片板过来的情况,所以当故障排除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做上机测试,也就没办法去判断这块板是否修亮了,其实我们所说的板修亮了,能开机有显示了,就是指的显卡工作了,有的板可以用外接VGA来进行判断,但笔记本主要工作的是内接的LCD或LED屏,况且有的板外接VGA能点亮,但接屏都不一定能点亮,但如果只是一块空板,没有带屏和屏线,该如何进行判断呢?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用示波器来抓取LVDS接口的DATA和CLK上的波型来进行判断。

首先要做的是找到LVDS接口上DATA和CLK两个脚位的位置,这个简单,翻开电路图一查便知。

找到DATA和CLK的脚位以后,用示波器的探头接好这两个脚位,设定好触发功能,做好测试的准备。

然后触发主板,观察在示波器上抓到的波型

上面的图就是抓到的正常波型,说明此板显卡发出找屏的信号,工作条件正常,可以点亮屏了。

估计很多少看到上面的图之后,会感觉到一头雾水,就那么两段高低电平的变化,就可以说明屏点亮了?这不太可能吧?

其实,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有理论基础来做辅垫,我们才可能解释各种现象的。

先来说一下LCD_DATA和LCD_CLK(以下简称为DATA和CLK)这两个信号,对笔记本电路有一点了解的朋友,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有DATA还有CLK,正好两条线,这摆明就是串行总线---I2C总线嘛,是的,没错,就是I2C总线。那么我们先把LCD亮屏这事先放一边,来了解一下I2C总线。

I2C总线,由DATA和CLK,也就是数据和时钟所组成,主要用于连接外围设备。用在LVDS上,就是用来读取屏信息的,普通的VGA接口上也有这个I2C总线,系统能认到显示器的类型,就是通过I2C总线读取显示器里内置的信息来做到的。而在笔记上,就是只有显卡相关的电路工作正常了,才会开始从I2C总线来读取显示器信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读屏。所以可以用I2C总是否正常工作来判断笔记本的显卡是否正常工作了。

说了这么多,那么怎么通过抓到的波型来判断I2C总线是否正常呢?

说到这个,就要对I2C总线的工作有一下了解,I2C总线中,是用高低电平来定义逻辑1和逻辑0的,当CLK为高电平时,DATA上的电平必须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CLK如果为高的阶段,DATA就不能有电平的变化。只有当CLK为低电平的时候,DATA才可以有变化。

在I2C总线中,数据传输是以字节为单位的,而每个字节有8个比特,在总线传输中,每个字节结束,都要紧跟一个确认的比特。而这个确认的比特,就证明了之前的那一个字节的传输是有效的。

在我们要维修的笔记本显示电路中,显卡产生这个与确认信号有关的时钟。显卡确认这个时钟周期释放数据线(DATA为高)。为了确认一个字节,接收端必须在时钟脉冲的高电平阶段,根具I2C的时序规范,将DATA拉到低电平。
而需要I2C总线进行通迅的设备(LCD或LED屏),必须始终对它自身地址做出确认。I2C利用这个信号来检测总线上可连接的设备(LCD或LED屏)是否存在。

由上面所阐述的,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I2C总线进行传输的过程中,正确的DATA传送过程中,必须要在CLK上有8个脉冲和1个确认脉冲,通俗点来说,就是在CLK端要有9个高电平才行。所以刚才抓到的波型,可以证明显卡已经正常工作了,正在发出找屏的信号。

其实I2C总线应用的很广,比如内存SPD的读取,电池充电次数、温度、电芯型号等的读取,都是要通过I2C总线来进行的,所以熟练的掌握了I2C总线的测试方法,就可以通过示波器抓波型来判断是否抓到内存、充电电路是否抓到电池等不好判断的现象。

由于我自身能力有限,对于I2C总线的表达实在是很模糊,里面可能会有笔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一起用好示波器。

 会员1146766300鑫豆2024-5-31 10:29

网友:
上面是没有接屏的时候,如果接屏了,在CLK的第9位BIT的时候,DATA应为低电平,由此来确认已经找到了屏。电池和SPD也是同理。(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偶有个机器HP 320,外接正常,内屏灰屏没字,我擦,头疼死我了,求楼主详细的讲一下亮屏和出字的过程,相信 ...

显卡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2012-12-21):
引用 网友G:
杨总,给你提个建议吧,每次关于示波器的贴子还是稍微说下测量时示波器的设置,我们可以从多个帖子比较下关 ...

同意这位楼主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师。请问下,如果显卡发出的I2C正常的话,接了屏的情况下,是不是要发出屏供电,和高压开启信号,如果这 ...

楼主所示的图是没接屏时的波形,应该不是持续的高电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S:
如果手上没有示波器,可不可以用万能表通过打阻值来判断是否已点亮……

有屏的供电3.3V ,只能说明屏具备了最基本的工作条件,能否有图像、文字的显示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笔记本主板上都有一颗SCALAR IC,此IC 是用来把集显或者独显的HDMI(DVI)讯号转成LVDS讯号,然后输出 ...

怎么使用繁体字啊?

网友:
你能给提供个示波仪的使用方法吗?现在感觉不会用这个,真的不行,担误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卡通过I2C总线抓到屏,在发出LVDS信号,然后才发出高压和背光开启信号是这样吗?!如果不接屏的话,LVD ...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适用于945后面的板。早一些的板是分辨率是硬件设置的。加载完Vbios后可以直接输出LVDS,不需要读码片。

读码片应该就是读屏吧

网友:
对于新手很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像有的机器,IBM,没有读到正确的EDID,也会发出兼容的LVDS的

兼容的LVD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问,是不是电池,内存这些用到I2C总线的电路都是9个高电平脉冲呀?

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这么认为,有的显卡问题,比如显示花屏,灰屏,I2C也会有脉冲的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I2C总线的数据和时钟只是用来找屏或读取屏的信息的,这两个信号正常了,不一定代表屏就一定能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C总线是连到EDID Rom的,是要正确抓到EDID的资料,也就是屏的参数,才会发出LVDS信号。

EDID Rom就是屏的码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杨工能讲一下示波器怎么设置,才能稳定的抓到IDED的波。还能在一张图上稳定显示呢

是EDID,不是IDED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买了个模拟的示波器,坛里用模拟的多不多?

最好用数字的吧

网友:
弱弱的问句:示波器一般的大概多少钱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O:
求助。。V3000灰屏INTER独显。换改良的显卡还是一样。原来的显卡装在别的机上是OK的。

你所说的灰屏就是白屏吧,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O:
求助。。V3000灰屏INTER独显。换改良的显卡还是一样。原来的显卡装在别的机上是OK的。

看是不是屏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价格是多少?带宽和采样率?

带宽和采样率,好专业的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个人理解,CLK只是一个动作的参考,就好比广播体操的口令,上面的DATA是基于CLK的下降沿触发有效吧。

不太明白,你能说更通俗易懂些吗?

网友(2014-12-22):
还是那句会用示波器的都是大神,年后想去迅维实地去学习,每次看到用示波器修好的,都好羡慕啊

网友:
研究分析下

网友:
要接屏才有的吧

网友:
迅维 有讲的  不会的去迅维学习吧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楼主非常不错,只是我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楼主厉害,  讲的很有用,受益匪浅

网友(2015-05-26):
希望以后能用上 收藏了

网友:
虽然还不是太懂,但还是学习了,谢谢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是不是这个波只能说明显卡发出读屏指令了   那么怎么确认显卡读到屏了 请楼主解答一下

网友:
学习了,平时没怎么用到示波器都是看电流跳变来判断。

网友:
大神,多做些其他问题,咋用示波器。给我们看看嘛

网友:
二楼说的也对呀,按顺序是,1,先给屏码片供电,2,然后显卡通过IC总线与液晶屏码片通讯,获知屏信息,通讯正常后,3有独显,独显开启屏供电,4,最后显卡通过自检,会输出显示信号。
如果LVDS信号有问题,第四步就输不出显示信号。或偏色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了一张刚才抓的内存SMBUS总线上的波型,
可以看到,每个字节后的第9个确认比特时,DATA返回的都是低电平 ...

一直以为显示部分才有I2C,原来内存处也能测得,谢谢师傅的分享!

网友(2015-07-01):
LVDS接口上的始终数据线  与EDID 读屏信号有什么关联吗  谢谢

网友:
看君一个帖,胜读十年书

网友(2015-08-06):
受益匪浅,论坛里这样的帖子多多益善,,有机会去迅维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