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09S插适配器黑屏!

楼主(2012-10-22):
戴尔PP09S,使用电池能正常使用,但只要一插上适配器就会黑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黑屏

网友:
难道说,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确认适配器是好的,用稳压电源也是如此!

网友:
裸板测试下 插上适配器 哪个电压不对了

网友:
这应该是CPU问题,当用适配器时,功率就比较大,CPU性能不良会引起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