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CPU供电RT8802A修不出来,望大湿指点

楼主(2012-10-22):
主板:945GM 不晓得是什么牌子的。
故障:无CPU供电(内存,桥,VTT都正常。)
检测:CPU供电电源IC是RT8802A+RT9605
          看图:

首先,RT8802A的供电,开启信号EN都正常。VID信号都正常,我拿了一块945同样是这供电芯片上同一CPU测量过,VID正常。
下面是测量数据。
脚位   正常      不正常
1        1.17
2        0.99        0
3        0
4        1.29        0
5        1.2
6        1.7        0
7        1.5        0
8        3.3        0
9        3.3        0
10      3.3        2

11       5             2.5
12       1.24
13        1
14        2.5        3
15        0
16        0.7
17        0.7
18        1.3        0
19        1.3        0
20        1.3        0

21        0
22        0
23        1.34        0
24        1.35        0
25        1.35        0
26        0.64        1.89
27        0.64        1.89
28        0.64        1.89
29        5
30        5

31        5
32        0
33        1.2
34        0
35        1.2
36        0
37        1.2
38        1.2
39        0
40        0
上面不正常的有写的表示不正常,没写的表示与正常的一样。
还有,RT8802A与RT9605确定是好的,从能点亮的主板上拆过来的,原来的芯片放在好的主板上也正常。

网友:
我有块板子跟你的供电芯片是一样的, 七彩虹intel p31 series 2.4,

网友:
场馆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修上啊!!!

我就这两块破板子,没啊!现在是不掉电了,没复位不跑码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啊

网友B:
首先确保焊接完好,很多换了这种QFN不好的都是没焊好,然后各脚打值跟好板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保焊接完好,很多换了这种QFN不好的都是没焊好,然后各脚打值跟好板对比

这个芯片我都换了好几个了,换完后都加焊一下四周,保证无虚焊。

网友C:
正常,所有专用管的G极都是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所有专用管的G极都是0V

外围各个脚的二极体值,找块好板对比,

网友:
我是新手,期待高手出面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围各个脚的二极体值,找块好板对比,

这个倒没有 去打。

网友D:
感觉你说G级0V

应该 查看RT9605 连接G级的脚位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说G级0V

应该 查看RT9605 连接G级的脚位有没有电压

倒,我已经说了,所有场管的G极的电压都是0V,再说了,RT8802A发出的PWM信号正常应该是0.6V左右,现在是1.89V,说明RT8802A没有发出脉冲驱动信号。

网友:
看看dvd脚的电压那个电阻容易坏
10K的R824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换了之后不稳定,有时行有时不行

网友:
既然你确定芯片。场管无问题,重点芯片周围查有无掉件

网友:
我也有一片和你的一样问题也是8802A,精英G31的。徐老大说过这个很邪门,网上却说这个不根本不邪门,看来是徐老大说得对

网友:
31脚你跑下线路 开机后应是12V供电, 5V为待机下的工作电压。此双路供电,应该可以跑到一个三脚二极管

网友:
那是5V供电,这主板被客户拿走,不修了。

网友:
有哪位高手修好的说一下,我现在也有一块,原来是rt8802a芯片坏 了,从好板子上换的芯片,现在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