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集显

楼主(2012-10-22):
这个机是一个朋友的,是摔坏了,拿来时电源上到0。3A就重复跳,我仔细观察后发现时钟晶振被摔碎了,用表笔一碰就没了,我心想换个就行了吧,于是就拆了个换上去,一上电,就跑到0。7有时上到0。8,我想这是内存不过吧,找了几条内存来试都一样。上电测量VCORE ,显卡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有,又测了EC的工作条件也正常,时钟也发出,就是到0。8左右不上了,就大家给于指点吧,谢谢了

网友:
我也在学习,看看大师傅们的高招。

网友:
还是按按板子把,看是那个桥掉点了

网友:
桥已经按过了,不起作用

网友:
这种情况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我今天先加焊了北桥,还是上电到0。8,但是用诊断卡可以跑到5C,之前是不跑码的,再测出BIOS的6脚无电压,跑线过一个电阻去到南桥,断开电阻电压有了,于是又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故障,所以认为是南桥坏或着是PCB断线,于是不修了

网友:
你要是老按桥的话,就掉点了

网友:
桥掉点了吧,桥取下来看看
晶振都甩那么狠,看看大电感虚焊么

网友:
看看BIOS和北桥吧

网友:
谢谢各位,这板还客人了,不修了,祝大家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