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艰难维修 申请加精!!!!!

楼主(2012-10-22):
映泰的这款主板 不过内存 记得换三极管的。
有图纸就是好这种问题还是细心点就能发现的。

网友:
D1是啥?二极管?

先去把电子元气相关的知识看懂了再说

网友A:
电池供电给CMOS电路的那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给CMOS电路的那个吧?

对 我上传的有电路图  你比较着看 我不知道怎么排版  所以图和文字有点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我上传的有电路图  你比较着看 我不知道怎么排版  所以图和文字有点不照

这个管子坏的还真少见啊

网友:
好.读个半懂

网友C:
1。8sus是内存供电吗???他怎么会影响开机电路呢。请楼主细心讲解下啊

网友:
是不是南桥供电要用到这个1.8v待机供电啊

网友C:
不对啊,1.8v应该是上电之后才会产生的啊,楼主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点评):
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时序里面有个顺序是S3信号还会反到桥里面,电压没出来它反个蛋啊,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嗯,相同的图发了两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8sus是内存供电吗???他怎么会影响开机电路呢。请楼主细心讲解下啊

英伟达上电时序 内存1.8 待机时必须有 不然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啊,1.8v应该是上电之后才会产生的啊,楼主是怎么测出来的

映泰的板内存电压在未触发前就需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伟达上电时序 内存1.8 待机时必须有 不然不开机的!

o ,谢谢,所有英伟达都这么样吗

网友D:
CMOS电路坏了,内存供电电路也坏了,一块坏的也有,比较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MOS电路坏了,内存供电电路也坏了,一块坏的也有,比较少啊

确实 这板子别人动过 没修好 才给我修的

网友E:
低手请教  所以英伟达的板都是待机时出内存供电吗?还是只有映泰的板子才是这样??

网友:
MEM-VLD信号在NV的板上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手请教  所以英伟达的板都是待机时出内存供电吗?还是只有映泰的板子才是这样??

那得看芯片组了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是单桥的吧,还好你测32。768正常,我好象记这个晶振是不参与触发的,要不你还要走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