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式主板上用的PCI-E诊断卡吗

楼主(2012-10-22):
现在PCI的正在淘汰  新接口是PCI-E 1X的  有这种接口的诊断卡吗

网友:
有啊,我就有,是MINIPCI诊断卡,卡很小的

网友:
有啊 ,很便宜的

网友:
应该还没有,楼上说的是笔记本的吧。

网友:
淘宝上有PCI-E的主板。

网友:
这个卡,淘宝上好像也没有找到过啊,我们这边电脑城也没有卖的。

网友:
应该没有,有事有USB口的就爽了

网友(2012-11-22):
增加检测难度,还有没有天理呀!!

网友:
和高不高速总线没有关系,主要是主板上的PCI_E槽上没有读取BIOSCODE要用到总线。
比如PCI总线和LPC总线。

网友:
只有笔记本才有PCI-E诊断卡

网友:
还真没有听说过有PCIE总线的诊断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