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信号引发的疑问!

楼主(2012-10-22):
几天接到而来一台联想X61的机器,故障不亮机,跑到0.49挺3秒掉电然后自动重启,测量各路电压都出来而来,CPU:0.98v(但是CPU一点都不热太奇怪了,不知道对不对) 同时VR_PWRGD测量为3.3V,下面测试了MINI-PCI插槽的复位信号(不知道对不对,请教啊) 也是3.3V,然后偶就想测量一下CPU的复位,但是好像在CPU的BGA中,怎个怎么测量啊,不懂了,请大侠支招啊。另外请教一下偶的这个思路对么?

网友:
X61有点位图的。

网友A:
找到复位点在座子的第几脚,如果是在座子边缘,就用细铜丝塞进去,再把CPU装上去,注意引脚间不要短路,最后,通电测量该铜丝的电压

网友:
有假负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复位点在座子的第几脚,如果是在座子边缘,就用细铜丝塞进去,再把CPU装上去,注意引脚间不要短路,最后 ...

学习了,大侠你看看我上边找的那些复位正确吗

网友:
一般CPU RST#会连个0欧姆的电阻!

网友:
请教联想X61跑0.49不动,是哪里不过啊?我擦,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