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这种稳压器,还带复位功能的?

楼主(2012-10-22):
论坛里高手如云,见多识广,大家应该见过这个元件吧?就是图中这个“9612B7 ”从资料得知9612B*是固定输出3.3V的,
搜索了半天资料,终于知道这是个低压差、带复位功能的线性调压器。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为:带复位功能的1117 ?

查到的资料如下:

请教一下大家,

这个元件带的复位功能,有什么作用呢?如何使用的?

还有这个有什么元件可以替换呢?

网友:
你啊,就是一白痴,它其实就是个IC,有的IC需要复位信号才能工作,你接触电路连这点不会不知道吧

兄弟,别不懂装懂!这是带复位的稳压器,这个型号是输出3.3V的。

网友:
没见到过这个哦

网友:
看到这个的电路图其RESET是VCC经过10K电阻的高电平使其复位,截图不完整,不知道其还连接到哪里,是否还为其他电路提供信号。

网友(点评):
这是PDF上给的电路图,是完整的。应该是官方给的典型应用电路。只是我不理解这个reset脚的作用,为何要复位?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
那个reset 作为一个开关脚。 有效就输出 无效 就 stanby

网友:
等待各位高手来解答!

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呢?

网友:
那哪是复位呀,哥们,那其实是输出端。10K的电阻应该是启动电阻。

网友:
找不到的话 改下用一个3.3v的1117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A:
LZ说的那个所谓的“复位”应该就是这个芯片的EN吧,是个输入信号,不是输出

网友(点评):
从pdf上看,1脚是输入,2脚接地,3脚输出,4脚写着Cd,5脚是复位。所以个人认为应该不像en

网友:
不是吧,都没人知道吗? 高手哪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Z说的那个所谓的“复位”应该就是这个芯片的EN吧,是个输入信号,不是输出

1脚是输入,但应该是这个芯片的供电输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脚是输入,但应该是这个芯片的供电输入吧

不是芯片的供电,PDF上说明了这是个“低压差、带复位的线性调压器”,有Vin和Vout明显是跟lm7805,1117这些类似的输入、输出。如果是供电,那应该表Vcc之类的猜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芯片的供电,PDF上说明了这是个“低压差、带复位的线性调压器”,有Vin和Vout明显是跟lm7805,1117这 ...

对你无语了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