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550掉电

楼主(2012-10-22):
接修一台神州优雅A550 I3的笔记本,主板到处都在别处修过了,果断叫顾客换板,顾客同意了。定了一块主板回来装机发现系统还没有克完就掉电!以为散热问题,仔细把散热处理好还是一样掉电,后来换了一个WINDOWS7系统没掉电克完了系统,但是没有声音,喇叭打叉叉!难道这个机子掉电跟系统有关系吗?不知道掉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不会的。声卡驱动装好。

网友:
这个还能不好说的  有的本就是很奇怪的

前几天我兄弟弄的一个本,进系统是安装不上网卡驱动(联想本) 后来有的时候

后来有时进系统蓝屏 后来在BIOS下改了下硬盘接口  每次能进系统 奇怪的是网卡驱动也可以安装的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2012-11-21):
我这里也有台啊 !!楼主有结果说下

网友:
后来把硬盘拿下来刻完再装上去,装完系统了,使用起来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源?   是不是稳压电源电流小了  解压的时候电流大导致的掉电呢   挺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