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问题求解!

楼主(2012-10-22):
以下是电路图

有二个问题:
1) LCD_CBL_DET# 24 是从哪发出的信号,什么作用。(万用表测量无电压)
2)BLON_OUT和LCD_TST是什么信号,有什么用(1.2V左右)

补充内容 (2012-10-23 12:01):
dell 1545 屏接口

网友:
什么都 没啊

网友:
没啊  楼主你发的我们看不到啊

网友(点评):
你的屏的 LED 还是LCD

网友:
你第一个问题怎么看好像是输出信号呢

网友:
你是不是Y510 的机子呀

网友:
我只知道BLON_OUT,就是Backlight On Out.也就是背光开启输出。至于是不是1.2V我就不知道了。建议楼主检查LID_SW类似讯号。也是可能导致暗屏的问题。

网友:
太模糊了什么品牌型号都没有说

网友:
呵呵1楼主啊!你这发的是什么啊!无电脑型号,也无电脑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