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下。。保证不吃亏

楼主(2012-10-22):
板号:5681P   仁宝的机器
故障:时能触发时不触发(进水机)
处理过程如下:
        因为这机器是进水的机器。。经过清理后就是现在的故障了。于是查下是不是ACIN这信号的问题
经测量16.6V左右。。正常的。图中的上拉电阻在电路图上没上件。结果应该是有上件的。

那应该就是点火不成功造成的。因为有时能触发。。正常的时候开关边上的两个LED灯会亮起来的。这时候就能触发的。所以要经过好多次
断电通电才能测量要不然结果是正常的。点火不成功我先量的下MAINPWON ACON这两个信号的电压如下图所示:
因为这里VL的上拉电阻确实不好找。。所以这时没想到是上拉电压的问题。
只是在想为什么5 脚大于6脚电压。这个输出还不正常。进了一个死胡同。修了好久没什么进展。转向待机IC。
找到了待机芯片ISL6237.查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习惯性的先量一下主供电。。这时发现了问题,供电只有14.6V。。果然是点火不成功
于是断开6237主供电。如图 然后再测量一端为18.8V。另一端没电压。。看来是这个待机IC
坏了。于是找了个6236代换上。把断开的点。连接起来。。再量电压稳定在18.8V。。以为这样就好了。。装机。
在这期间开机也很多次并没有出现异常。。装好后点了两次也没有问题。关了再开一次吧。。还没开呢。灯又不亮了。。晕。。拆机。。
以为还是待机芯片的问题。。于是又先量了下主供电。。。正常的啊。18.8V。那就再量下其它脚吧。。习惯性又量了下7脚LDO。无电压
这个VL电压给一些比较器提供上拉的。蛮重要的。于是把VL去过地方的滤波电容给换掉。。先把芯片直连的换了。一样
上图的PU3的电容也换了没结果。。

于是又看了下图。 原来这个LDO电压要出来。
必须要有主供电正常。还有就是4脚的ENLDO有正常的开启电压才可以。不量不知道。。一量这脚电压只有1.2V到1.08V摆动。
查找来源如图是VS过一个稳压二极管(5.1V的)再过两电阻分压来的。算了下。。正常在9.6V左右。
因为这图没有标号。要找小电阻比较麻烦。我是先找到了PD6这个二极管。。然后慢慢摸到这两个电阻的。。PD6 1脚为18.8V 2脚为14.6V正常的。
看了下两个分压电阻有点发黑。。直接烙铁加焊了下。。再测量ENLDO脚。电压正常了9.8V。。而且每次开机都正常。此机真正修复。

总结一下吧。。有些人不喜欢看过程。。
一、这机器我之前发过一个贴子。。说这个机器的3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33左右,5V 128左右。这个是正常的。(FLUCK 15B)
                                                                             3V电感对地阻值88左右 5V 128左右。这个也是正常的(FLUCK 115C)
二、仁宝的点火回路确实很让人绕进去的。。加上是没有电阻的标号。也给维修带来了一定困难。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楼主厉害。如果是我的话根本找不到这个问题的。学习了。

网友:
仁宝点火 修的不错 加分支持啊

网友:
楼主的点火回路学得不错啊,分析电路的能力强,向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这板应该是ACER 4740 的i3 的主板吧!修的比较多

网友:
向楼主学习,笔记本分析思路很重要

网友:
公共点电压不够还修LDO?

网友:
嗯!楼主的技术真是不错啊!仁宝点火回路有时候的确很麻烦啊!

网友(点评):
感慨哥又遇到你了啊

网友:
楼主对LA点火理解不错哦
15B和115C量的阻止相差怎么那么大?竟然相差55欧这是什么情况,我用的是15B,楼主有用过其他表测量吗?比如胜利什么滴,我觉得15B量阻止还是蛮准的

网友:
只能说楼主强人,学习了!

网友:
提高了技术又增加了收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两个问题。。
主电压不够是因为6237坏了。
LDO。是开启电压没有。。电阻空掉了。

呵呵,。我错了,看走眼了……。

网友B:
ENLDO的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呵呵,楼主修得挺好,不过这类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LDO的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VS-5.1 以后。。经过PR50 PR51接地分压出来的。。

网友:
这个楼主有点走弯路了,没有LDO,主供电有了,为嘛不先看看开启呢。

网友:
天天看天天看,为了有一天不用再来看。

网友:
牛人啊。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好久没回复了,今天回复一下

网友C:
没分给你加了,要不然都给你加起
德克蓄电池
分又无所谓的。。。 写出来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案例让别人遇到这故障的时候多一些思路而己。。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分给你加了,要不然都给你加起
分又无所谓的。。。
写出来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案例让别人遇到这故障的时候多一些思路而己。。

网友:
看过程简单。就是拿到板,维修思路才重要啊

网友:
楼主的仔细劲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然,这一个真的修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