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ADS#没有波

楼主(2012-10-22):
家喻户晓都知道Y450的机器故障多,而且是那个小板子的故障多,可是我碰到的偏偏不是小板子的问题,电压都有了,转移注意力到主板,主板的各个电压也都正常,开机电流没有跳变,测量ads芯片,仅仅是一个高电平就是没有任何波形,时钟,显卡的时钟已经给发出了,有修kl1的板子的么,谁能给个思路,现在谁都有BGA,没事搞桥不是本人作风,求大家给个思路即可本人赠送小板测试点,本人编写

补充内容 (2012-10-25 18:35):
后来我加焊cpu座子就有ads#了,但是电流还是没有跳变由于bios里面刷的乱七八糟也知道哪个是原来的了,现在的还是不显示,挡A2代码,这下接着修啊

补充内容 (2012-10-28 10:24):
此机器已经修复,开始加焊了cpu座子就有ads#了,但是没有跳变,于是刷bios,有跳变了,挡代码A2,A2很多人都没有解决,加焊显卡,还是不行,后来换了颗就好了,以前也是修Y450外接有显示内接

补充内容 (2012-10-28 10:24):
此机器的芯片加焊不行,必须更换

网友:
没有ADS# CPU应该还没有工作吧,密切关注本贴,希望楼主把小板的测试点写出来

网友:
没ADS说明CPU的工作条件还没满足,查CPUD的供电,复位,时钟,POWERGOOD是否正常

网友:
希望楼主能解决,让小弟我学习学习。还没遇到过没有ADS#的。

网友:
今天也在搞这个机器  我的是跑2R掉电  集显。 头大

网友:
不行,干脆换个芯片好了

网友:
BIOS没刷过?

网友:
不触发都有可能是BIOS程序出错啊 何况是ADS# ( 不带攻击性的讨论 勿拍!)

网友:
CPU的PG  rst正常不  不正常可以转移注意力到北桥

网友:
你拉倒吧   你刷下  保证亮机 最主要的是先放电

网友:
电流没有跳变, 按照广达时序修不触发,Y450的图纸最后一页有时序,第二页有信号顺序。

网友:
我发现近期 ADS#这个信号,被提上来了,
这个东西不是万能的,动不动就ADS#...

网友:
应该是CPU工作条件满足。。。。且正常的情况下。。。才会发出ADS的信号经过几个总线到BIOS。。。。

网友:
pg 和rst  cpu复位都有,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先刷个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