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地址的凝问

楼主(2012-10-22):
手上有一台G480进水机。EC \网卡坏了。BIOS也烂掉了。修好后MAC地址全为00
请问这MAC地址是存放在哪里的。查图纸也没有连接哪里。会不会是在BIOS里?
会在BIOS什么位置呢。。。要如何才能加进去呢。
以前修过一个HP DV4的机器MAC地址就是在BIOS里。。

网友:
MAC地址应该是烧录在网卡路面的吧,不应该是烧在BIOS里面,要是在BIOS里面刷BIOS不是可以有相同的MAC吗?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在网卡芯片里面的。

网友:
有的在网卡旁8脚。如无8脚,就在BIOS。

有的在网卡旁8脚。如无8脚,就在BIOS,绝对不会在网卡里面,不想费事的话写到系统里也行,不过重装就没了

网友:
肯定是有一个 25xxx 在网卡旁边,。或者 网卡挂pci 存在 bios 里面

网友:
可以用刷新程序改回去的!

网友:
直接在网上下载个刷MAC地址的软件刷下就可以了 不过那个软件只要一从新装系统后又要刷

网友:
抱着一颗学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