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看看 教教小弟CPU复位问题~!!!!~!!

楼主(2012-10-22):
今天收到个DELL330主板。供电全都正常, 检测卡复位灯有闪。PCI复位有3V.既然PCI复位正常 时钟也应该正常,查1点多V,请灌水的看明白再回复我 不要再回答什么查时钟 供电的了, 希望师傅帮帮忙
都因为感觉比较难修放在那里,。下班发现有图纸
想查查有没有CPURST,
但是打开图纸就发现蒙了。
发现当北桥发出H_CPURST之后,还发现CPU往外发出
复位,不知道测试点在哪里,然后继续找。 发现发到一个芯片不知道什么芯片,然后又找,发现又给了 IO,。
还发现有这个一样图片 这个不明白什么意思,
请师父们回答我几个问题,
1,我想测试H_CPURST 在哪测量?IO那里可以么?》
2.
假如测量没有H_CPURST,是考虑被这俩个件拉低还是考虑北桥根本没有发出复位 如何判断呢
3.为什么CPU会把复位信号发个IO和一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
4.最后一个图片的意义是什么?
3Q。。大师们,帮帮忙啦, 小弟真不懂

网友:
第二个图片CPU复位信号是给个芯片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第三张是发给IO的

网友:
先测网卡,不是就刷BIOS,还不行就是南桥,你试试吧~!一般是南桥就你的问题。

网友:
重点测试一下IO芯片的时钟和南桥通信的控制信号线,你说的这一个好像是IO坏了,换一个IO了;

网友:
简单说一下,通常在SB发出 pltrst# 后,cpurst#是由nb发给CPU,一般中间会相连电阻,直接测电阻电压就行了,直连的话,可以借助假负载!

网友:
第四个图可能是提供上拉电压。

网友:
PCI   有复位了表明南桥基本上正常重点查北桥相连U  和相连南桥电路

网友:
就第一个图看你可以量测里面的那个RESET,也许能量测到问题,有的线路图能量测出来,没CPURST,可以量一下各个RST出来没,在找桥的供电有没有到位

网友:
有些图纸标的不正确,别误导了

网友:
你先查pcie复位出来了没?如果没出来就先修pcie复位   cpu复位你可以找到cpu坐的那个点  插一根小线进去  延伸出来量   cpu复位一般都有个上拉电阻   1。2v  高-低-高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