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6不开机

楼主(2012-10-22):
今天送来一台戴尔的服务器主机   主板478的  开机跑26 无显示  键盘灯不亮   CPU 内存都换过  还是不行  这个主板 没有VGA插槽   集成显卡  我上PCI的 也不行  内存电压  时钟  都没问题   上假负载不开机 无法测 CPU电压  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你把U换一换,还有,北桥虚了也有这一问题;内存不好也会的

网友:
上PCI的显卡也不行?干下桥看看吧。

网友:
没整过服务器,听起来和一般的主板很相似。

网友:
戴尔的板子不好整,何况是服务器!我看跑二六 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26是没有过显卡啊。。你查下

网友:
简而言之就是不过显卡。

网友:
可能和北桥有关系

网友:
关注中,键议先刷BIOS再干北桥。

网友:
是没有AGP插槽吧?  打下VGA口的值看看

网友:
北桥加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