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不认盘了~~~

楼主(2012-10-22):
一个用了三四年的希捷250G硬盘,前段时间换了台电脑,放在一边没用,今天找来接到另一台电脑上,不认盘了,据说这是希捷的通病了,不知是否有解决方法?

网友:
固件门?我手里有好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1代的盘吧。试试固件门的方法看一下可以用不。

请问是什么方法?
Barracuda 7200.10
S/N:6RYB8RTJ
型号:ST3250310AS

网友:
有工具就接上去看看终端提示什么代码

网友:
你需要有专业工具,接上指令线,看看指令信息,才能判断是哪里坏了。
首先,看看是否转,如果,不转的话,就换板试试。

网友:
嗯 问题很多

网友:
用专业工具维修

网友:
先刷固件吧

网友:
10代的盘 ,貌似刷了也不行啊 我这接过好多个 都没法解决啊纠结啊 ,现在新希捷的硬盘还是存在固件门的啊

网友:
没有专业的工具就算了,有专业工具,可看看指正下的代码,并按相关方法进行解决。一般可看一下,硬盘是否转,有没有异响,初始化正常不,拆下电路板检测一下有没有烧的地方等

网友:
要专业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