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thlon xp老板子上电保护,cpu供电对地阻值26欧是否正常?

楼主(2012-10-22):
一块拿来练手的老板子,上电后风扇转一下就保护掉电,应该是cpu短路。掉电瞬间测得cpu供电电压值是1.63v,有点偏高了。

拿掉cpu,查cpu供电电感,和滤波电容正极等(其实电感,下管的D极等都在一条线上),这一条线对地阻值都是26欧,这个26欧是否正常? 它是不是导致保护的主要原因?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因为刚好刚才测的供电电压高于1.5,估计同这个短路有关系。我现在看一下下管和电容,等会上来报告情况。

网友:
把电感,电容拆完了,cpu侧还是电阻26欧,而场管这一侧的阻值无穷大了,难道还是cpu侧短路?
电感,电容都没有了啊,还有可能是哪里短路? 那些小贴片电容?这么多小小的东西,这个怎么测啊,头大了。

网友:
折腾一晚上,能拆的都拆了,也没找到是哪里短路。
但可以肯定的是cpu端问题,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引起的,有没有高手建议一下?

网友A:
一定有短路的地方  拿是你没有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有短路的地方  拿是你没有找出来

你这话也太正确了,我也知道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B:
26是在上了CPU的情况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是在上了CPU的情况下吗

不上cpu,上cpu只有4欧左右。
昨晚又看了一下,有一次我上电时,喇叭狂叫,提示内存没插好,估计这时候cpu是启动的了。
但再试的时候,又不行了,所以估计还是有短路,只是不知道这个短路是在cpu座下还是北桥。
我把cpu拿掉强行开机,用烧鸡大法,开了有5min后,北桥微热(拿掉散热片),南桥很热,但倒也不是烫手的那种。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C:
查电源芯片是否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电源芯片是否短路

主供电IC没查,不过三个小的供电IC供是没问题的。
怀疑是北桥的问题,手上没工具,也在想是不是值得拆北桥。
如果加焊,只是用风枪吹吹就可以吗? 加焊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供电IC没查,不过三个小的供电IC供是没问题的。
怀疑是北桥的问题,手上没工具,也在想是不是值得拆北 ...

没有BGA只用风枪加焊板子会变形,上论、坛找找有土炮加下温区的,有用电陶炉、光波炉的,反正是老板子练手,有时间兴趣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BGA只用风枪加焊板子会变形,上论、坛找找有土炮加下温区的,有用电陶炉、光波炉的,反正是老板子练手 ...

这么强,听着好像火锅一样!只要能加热的,全部用上来了。

网友A:
慢慢找了兄弟   也很无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找了兄弟   也很无奈啊

如果要把cpu座上的电容全部拆下来查短路,我想我会疯掉的。

网友:
看看你那板子有没有价值了

网友:
你测北桥边上的电容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CPU插座虚焊没

网友:
希望能早点找出故障原因

网友:
这几天放一边了,有个电源坏了,开着开着就不能动了,继而不能启动,花了几个晚上捣鼓,现在终于修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288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