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GA—m52l-sp3

楼主(2012-10-22):
今碰到一块GA—m52l-sp3主板是跑00/FF  照常查CPU 内存时钟复位都正常,  就开始怀疑CPU  就换了个CPU就跑马 ,,我想CPU不容易坏``拿了 他的CPU到别的板上试试 也可以正常跑马```再换上他的板又不跑马     求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  ,,,

网友:
CPU上小了。

网友:
AMD是有这种现象,有些是CPU不良,有些是主板不良,我都碰过排除过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U座是不是虚焊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刷过bios了…故障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