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18一边无电压

楼主(2012-10-22):
ACER 4920板上CPU假负载,没有时钟,没有复位,测量14.318一边无电压,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过了,还是没有电压,求高手们帮助,谢谢!
(时钟芯片的三路供电貌似都正常,具体的开启不知道是哪一个,相关的都测试了,现在14.318还是一边无电压,在线求解!)

网友:
上真U如何呢?如果还是一边无电可以换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上真的CPU一样是没有电压,今天白天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明天上班了再换一个试试,时钟IC其他的工作条件貌似都正常

网友:
你现在只是换了晶振 谐振电容  干嘛不去换换时钟芯片呢

网友:
白天换了一个了,还是一样的!明天上班再换一个试试,还有就是除了时钟IC本身损坏之外,还有没有可能其他条件不满足呢?另:我把晶振无电压的一边谐振电容去掉,测试那个点,也还是无电压!

网友A:
测时钟芯片有没收到CLK_pwrgd 也说是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时钟芯片有没收到CLK_pwrgd 也说是开启信号

56脚南桥发来的3.3V有

网友:
学习了,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
谢谢各位的答复,今天又换了个时钟IC,59脚,60脚有晶振电压了,但晶振还是一边无电压,经追查,发现是断线导致,60脚飞线直接到晶振,晶振两边有电压,且压差正常,说有时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