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问问论坛上的高手们;你们做SIS芯片的大的北桥;比如是华硕F83S这个笔记本的斜北桥你们换成功的几率有多高;我呢高手谈不上;做维修也就4;5年;自少BGA技术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换这个芯片的时候板一般都会变形;不管我怎么小心的去操作;想问问这里面的高手;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换的成功率高吗?????

网友:
我换的成功率还是蛮高的你用啥牌子bga碰到这种板子薄桥大的我一般先bga预热一遍,热了在bga焊芯片,板子一定要钉严实。

网友:
先整版预热,基本上都是不会变形的,以前我们都是土炮做的,都能做成功。BGA台菊花加紧。哈哈,就能做成功了。

网友:
我用的是效时的;预热我是面议去预热了 ;